关于XA6132W铣床,变压器冒烟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03):
        今天上午床子还运转的好好的, 中间停机上了次厕所, 回来机床就开不起来了。  按什么按纽都不起作用 ,后来我打开床身右边的线路箱, 发现最下方五个开关的第一个开关跳下了。 我把它合上去, 结果左上方我红线圈着的变压器就冒烟了!
我急忙把总闸关掉, 用手摸变压器 很烫手, 应该是烧掉了, 郁闷!因为我对机床电路不是太了解 ,想请教下这里的师傅们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应该从哪里着手解决?顺便上几张图大家看看!

网友:
如果变压器烧了换上新变压器空气开关再次跳闸 应该是短路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先从电路部分入手电工排查线路后 检查电机有没有烧坏 或者有没有断路接地现象

网友:
从你图片来看 是两个变压器 应该是 照明36v或24v 和控制127v或110v  如是照明变压器烧掉了 检查照明线路排除接地点  要是控制变压器 那就要从最后接触过的按钮 行程开关等检查有没有接地点 还有铣床后面电机皮带罩哪里有个速度继电器 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照明是好的 灯一直亮着的 照你的思路 我想应该是控制变压器烧了 可是昨天我工作时机器是正常停机的 之后开时就没法启动了!

网友(点评):
把铣床的零线摘下来 找到控制线 通常都是红色的 记住不是接触器上的3根主电源 然后用万用表播到x10k档上 测量找到接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是床身左侧的开关盒里有一个线卡搭在铁上了。 变压器没烧 只是把线圈外的保护层溶化焦掉了 虚惊一场 否则又得几百大洋更换!

网友(点评):
其实你要是 认真观察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是吧 变压器冒烟就去检查电机 呵呵根本不对路子啊是吧

网友(2012-01-01):
在这里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