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ac Mate TD 系列伺服电机开机抖动

楼主(2011-04-03):
funac Mate TD 系列伺服电机为什么开机抖动?报警号0410停止时X(Z)伺服电机误差过大。请问需要改动那些参数。

网友:
说全一点,用在那里,什么机床,才好分析

网友:
是刚装好就这样还是一开始正常,最近才出这种情况?
出这种情况前都做过那些改动?
软故障就是检查伺服设定的那几个参数,找台一样的正常设备比对一下。
硬故障和编码器回路有关,先查反馈有没有松动,再用替换法看看,先换线,再换电机,最后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