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大批量加工怎么做好?

楼主(2011-04-03):
原材料是紫铜管,只需要扩一个口就行了大批量加工的话可以实现自动化加工吗?

网友:
当然可以,建议你先在铣床上进行试验,确定压延头的尺寸、材料、转速、进给速度等工艺参数,还有夹持方式及夹具,你有了试验数据,就可以评估出节拍和产能。

网友:
有批量做一台自动扩口机。

网友:
跟空调行业使用的胀管机类似,你可以找找资料,以前做过,资料没有保存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批量大,可以几根管同时加工,效率很高,直接盘管上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想采用冷扩的方式加工,冲头和材料都是不转动的,而且这个东西的利润很低,设备成本太高的话就赚不到钱了,领导也不会愿意!

网友:
做个简单的手动工具吧,手动给料

网友:
冲压模具可行吗?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压模具应该可以的,现在使用钻床一个一个压出来的,就是效率太低了!

网友:
冲床绝对可以的,壁厚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φ8*0.6的紫铜管
冲床加工怎么退料呀,有没有半自动的加工方法?就是只用放料就行了,效率还不能太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你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就可以咨询这方面的人啊!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工件小,扩口力也小`可以试下使用气缸做为动力,设计个简单的扩口模,在气缸上装个脚踏开关来控制活塞的运动`~~一点小建议`

网友:
紫铜的强度有不大的,可以用汽缸直接顶出来吧

网友:
做个液压站,采用油缸这样就方便多了,一排排来做,装夹好了直接推到油缸下方,压好了,在装下一个,这一个有另一个人卸掉,3个人来操作,应该很快的,就怕把工人累跑了

网友:
做副磨具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手动3秒一个,自动1秒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兄弟说的速度绝对可以,给个思路好吗!

网友:
谁都知道自动的快!关键是思路!

网友:
不上自动设备那就做副冲模吧,可一模多腔,人工上料,人工取料,怎么着也会比你现在的加工方式效率高,示意图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方法也可以,肯定比钻床一个一个的压要快,模具也简单,坐下来成本也不会增加!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管子壁厚多少?有现成的机器就不用再多麻烦,反正利润也很低。震动盘上料,用自动仪表车床改装挤压头,自动上下料,绝对可行,改装好后一台机器每天产量一万到1万4千。 而且一人可操作多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壁厚很薄0.5-0.6的,仪表车我们这也有,振动盘也有就是不太好用老卡料,把你的改装思路给小弟分享一下,在此先感谢了!一天能一万我就很高兴了!

网友:
壁厚0.5-0.6  要是不会震坏
确实可以用仪表车 做一个轴向定位,用气缸挤压,
也可以在前腔装一个快排阀,冲压
这个材料延伸性很好,没问题的

网友:
买个小型的油压机,几个头同时冲压,但得需要设计相应的冲压模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8毫米粗0.6壁厚。手动冲机即可。磨具凹模于产品外形一样间隙0.2锥面无间隙,凸模与产品内腔一样间隙0.2 锥面无间隙,退料时采取弹簧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壁厚很薄0.5-0.6的,仪表车我们这也有,振动盘也有就是不太好用老卡料,把你的改装思路 ...

普通仪表车改起来太麻烦,有现成的自动仪表车买的  几千块一台  小小改动就可以生产了  ,如你改的好  可以实现无人值守加工。

网友:
液压胀管机,一个班也就一千多个,你想要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班一千多个就饿死了!我们手动还压4000个呢!

网友(2011-05-05):
对冲  从中间切断  就是2个

网友:
用冲压的,多次才可成型,跟汽车刹车油管头是一样的,我们有做过。

网友H(2011-07-12):
我司生产两工位端末液压成型机,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司生产两工位端末液压成型机,不妨一试!

介绍一下你们的设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