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700-2齿轮热处理后开裂

楼主(2011-04-03):
请帮忙分析一下,QT700-2齿轮热处理后开裂,热处理到280HB,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和材料元素有关吗?什么元素会导致容易开裂?和球化程度有关吗?热处理后会不会改变坯件原来的球化等级?

网友:
3.6 牌号T700-2 (GB 1348-88) 球墨铸铁
●特性及适用范围:
为珠光体型球墨铸铁,具有较高强度、耐磨性,低韧性(或低塑性)。适于对强度
要求较高的零部件,如柴油机和汽油机的曲轴、凸轮轴、部分磨床、铣床、车床的主轴
、球磨机齿轴、小型水轮机主轴等
●化学成份:
碳 C : 3.08~3.30
硅 Si: 2.49~3.13
锰 Mn: 0.55~0.61
硫 S : 0.017~0.022
磷 P : 0.045~0.052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70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420
伸长率 δ (%):≥2
硬度 :225~305HB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 (由供方定,以下为某试样的热处理规范,供参考) 880℃正火
金相组织: 石墨+珠光体+少量铁素体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东东,到处都是,不实在,来电实在的才行。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Si多了,它使CCT曲线左移,多加一些 Mn会好一些吧.或加一些稀土元素

楼主(2011-05-17):
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开裂的地方是筋板位置。

网友:
楼主齿轮热处理用的是什么工艺,正火工艺还是等温淬火工艺?看硬度应该正火工艺吧,感觉硬度偏高了点

楼主:
淬火+回火

网友:
●特性及适用范围:
为珠光体型球墨铸铁,具有较高强度、耐磨性,低韧性(或低塑性)。适于对强度
要求较高的零部件,如柴油机和汽油机的曲轴、凸轮轴、部分磨床、铣床、车床的主轴
、球磨机齿轴、小型水轮机主轴等
●化学成份:
碳 C : 3.08~3.30
硅 Si: 2.49~3.13
锰 Mn: 0.55~0.61
硫 S : 0.017~0.022
磷 P : 0.045~0.052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70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420
伸长率 δ (%):≥2
硬度 :225~305HB
●热处理规范及金相组织:
热处理规范: (由供方定,以下为某试样的热处理规范,供参考) 880℃正火
金相组织: 石墨+珠光体+少量铁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