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W初步入门教程

楼主(2011-04-03):
如题,求教程,有效连接也可以。入门的!

网友:
软件自带的教程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软件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么?我是网上下的软件  貌似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么?我是网上下的软件  貌似没有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现在最新的SW版本都会自带教程的:

网友:
楼上的有SOLIDWORKS ›个下载地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电驴上搜索一下吧,有很多的,而且一般都附带破解

网友:
一般都有自带的,自带的很不错,楼上演示的就是啊,查查看

网友:
去电脑城买一张光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这就去搜搜看。。。。。

网友:
我建议直接学视频,因为教程中很详细然后会提到别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