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馒头”也能在数控车上显摆

楼主(2011-04-03):
最近接到这样一个件,想在数控车上加工,拿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只要cad里面把各个小圆弧的圆心和起点,终点求出来,应该不难,宏程序不会用,呵呵

网友:
这个零件用来做什么的  零件形状不多见 能介绍吗?

网友:
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网友:
这个图是你做的吗?我简单画了一下如果是小圆和r200相切的画那么9的距离就不能保证
如果保证9的尺寸的话,那么R200和小圆只能是相交了
求你高解

网友:
先画下图再说!
刀具选择很重要!!!!!!!

网友(2011-06-22):
把参考点做一个变量吧,每9个按R200圆弧计算一次,两边用z轴数值约束一下,大体思路是这样的

网友:
用成型刀,G2,G3就搞定

网友:
有水平,真牛!!!!!!!!!!!!!!!!!!!!!!!!!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楼主的东东我见过好几个了。都是很有挑战性的。不过这样搞的意义不大。还是拿到学校里让小朋友们玩吧!
希望楼主以后多搞点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东西。那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兴趣。还有......图纸上不要有冲突。

网友:
考验编程的水平了

网友:
先画四角的小圆,再相切。相切,半径做200大圆,再相切相切半径做剩下小圆。有图了 什么都好办

网友:
看角上两愿,半径相加得9,圆心距离为9,则相切。若圆心水平距离为9,则两圆处于同一水平线,与图不符。此乃神马图啊????

网友:
你那是圆弧槽。还是螺纹???

网友(2011-08-25):
练手用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嘛........呵呵

网友(2015-08-23):
感觉直接计算点位来的直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