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同轴度0.02?

楼主(2011-04-03):
问题如标题所示,图纸如下。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长度较长,重量100多公斤,
需要什么机床?具体加工方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老师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1、卧式加工中心,带回转工作台,两头精镗
装夹就很简单了,只要想办法压在工作台上,两头找平
2、如果没有卧加,需要两次加工,先加工一头,然后加工另一头前要用表找正在0.01之内,然后加工,较困难。

网友:
走过路过,挣点威望!谢谢

网友:
我想只能一装夹才能保证精度.LX继续.

网友:
一次装夹才能保证有相同的定位基准···

网友:
路过,学习哈。留言短了还不行。

网友:
   上卧加,不可能实现!你也不看看他的型位公差!老外的东西吗????很严的!!得两序!得用立车加工。我看你这个还是个薄壁件!!很有难度啊!应该材质是球墨铸铁的把!得先出加工。在热处理,。精加工。我的建议先加工基准a的那面!做工装以大面做Z向定位,X向以心轴定位。在心轴上转个丝孔。把工件套上压紧,心轴做到71零位。这样没问题。他们说的一次完成不大可能。因为咱也没有那样的设备啊。双刀架。从两头加工的。如果这个产品让我们做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以上是我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配上加工设备图片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
产品是老外的。材质是马氏体不锈钢的。
很愁人。

网友:
有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