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数控车床,丝杆突然有0.3MM的间距

楼主(2011-04-03):
我用的数控车床,丝杆突然有0.3MM的间距,前几天都是好的   间距用手轮试的 。用程序走刀, 在退刀的时候也是有响声,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解答 急 !~~~

网友:
很有可能是轴承损坏,请售后人员检查

网友:
问题严重,同等高手!

楼主:
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的螺丝松了啊 !~~~~~~~~~~~~~~~~有高手碰见这样的问题吗 !~~~

网友:
并冒送了吧???

网友:
有高手碰见这样的问题吗 !

网友:
1)看看托盘离合器是否松了。2)如果是反向间隙,就要价调整垫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丝杆轴承损坏,请售后人员检查

楼主:
今天来人检查了,还是快下班的时候来的  吃饭了 下午才知道 我昏 现在来个修机床的也实在是太黑了,来一次不管修不修的好先给500, 还要管饭,换东西在说  我 汗 !~~太黑了吧 !~~~今天修不好明天再来又是500 黑啊 !~~~

网友:
这个行业就这样哦,习惯了1

网友:
一般是轴承有问题了      先检查吧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伺服电机与丝杆的联轴器换了  中间的朔胶断了 结果有0.3MM的间隙,并且反向的时候有响声!~~哎 一个小问题换了一个胶就600块,哎 有 同样情况的同志下次记得中间买个换吧 !~~钱换来的经验啊   !~~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

网友:
600块!太黑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我不是美元的话觉得不黑吧,人家也要吃饭咯^^
再说人家至少教会你怎么处理,再发生这个问题,
你就是老法师了,不亏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分之一百是轴承损坏!!!!!!!!!!!!拆了,修好

网友:
现在数控机床电机与丝杠一般都是通过梅花瓣式联轴器连接,如果出现反常响声且定位不准基本都是联轴器的问题。如果你所购买的机床刚使用就有这种情况,多是电机轴与丝杠偏差太大,联轴器非常容易损坏。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9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怪不得我们单位都选择自己拆  实在不行了买配件  比售后服务的效率高 费用低

网友:
买个联轴器便宜好多,不过前提是要知道问题出在哪、
   我们厂修加工中心的可是一千多大洋一天  更黑  不过我们自己不懂  没办法啊

网友: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1-06-20):
我们厂的机器天天坏,老板郁闷死了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另外,设备维修都是这个样!

网友:
呵呵,0.3很猛啊,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螺丝松了把 自己先修在找人修   积累经验啊

网友:
南京周边数控维修。qq:79752376  以电气类为主。

网友(2011-08-25):
这种问题还用请人修吗?轴承 背帽 联轴器 丝杠 就这四项!

网友:
两端的轴承坏了,就是有的是双头都有,带预拉紧的,有的是单头的,就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2013-01-01):
受制于人

网友:
异响的原因有可能是丝杠上的轴承坏了,这样干活的精度就不高了,可以拆下来换个进口的轴承!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你的润滑系统有问题,床身上不来油干磨床身这样床身间隙也就大了!间隙可以通过参数去调节!个人简易,仅供参考!

网友:
丝杠压力轴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要么就是连轴器销子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