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此工件一次成型?

楼主(2011-04-03):
工件图片

现用数控弯管机配合手动卷圆机完成。

求机械达人帮忙想想,如何在数控弯管机得基础上改良实现如图工件1,2,3的角度一次成型。(上下的弧度可暂不用纳入一次成型内,另外焊接)已见过同行的产品已经实现整个外框包括弧度一次成型,只有一个焊接点。且也是采用此机台稍加改良完成。

个人分析由于单边三个角度在不同平面,是否可以加入分度头用于旋转角度后弯下一个角度,但具体如何使用无解,求达人帮忙,谢谢了!

如图所示部分一次成型即可。
举例:角度3为90°,角度1为65°,角度2为50°...

本人由于角度1和3是平行关系,本人可以先角度1和角度3完成,不明白的是角度2该怎么来完成呢,弯一个50°容易,可是角度2相对角度3来说还要向左偏移(90°-65°),也就是说如果能做一个夹具,夹具管,使角度3旋转25°,再来弯角度2的50°,就能完成图示,但本人对机械不太了解,不同如何做这个夹具,麻烦各位机械达人帮忙想想办法,看该如何做,谢谢了。

网友:
成形分成两部分两个焊点完成。

网友A:
仍然采用数控弯管机,再制作一套自动工装夹具,配一套高频感应电源(用来加热),呵呵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大大的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是否可以先弯曲圆弧1、3  在弯曲圆弧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仍然采用数控弯管机,再制作一套自动工装夹具,配一套高频感应电源(用来加热),呵呵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大大 ...

求助的就是工装夹具要怎么做

网友B:
有更先进的数控自动弯管机,像车床一样,自动进料,自动旋转,自动弯折,弯折角度也是数控的,差不多是个三轴的车床,你的设备有点先天不足,只能做些简单的,要达到你的目的,怕是还要经过更大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先进的数控自动弯管机,像车床一样,自动进料,自动旋转,自动弯折,弯折角度也是数控的,差不多是个三 ...

是的,你所说的更先进的弯管机我有了解过了,包括弧度都能一次成型,可是机器价格昂贵,对于我们这种单一产品的生产厂家来说物无所值。另据我了解同行也是通过这台普通的数控稍加改动及达到一次成型!且费用相当低廉(包括:分度头‘夹具。。。)具体分度头加在什么地方,怎么用,夹具需要进退,加在什么地方,怎么用,这个是改造的重点,故求机械达人帮忙解答,谢谢了~

普通数控弯管机只能做到控制弯管的度数,只有通过加装工装夹具[此工装夹具还需做到夹住管,且能任意进退,任意旋转度数],才能做到不同平面的第二次弯管,甚至更多此的弯管!

网友(点评):
分度头要装到弯管机上,基本很难实现,因为要实现折弯、进给、旋转、再折弯,分度头只能实现旋转,进给基本不能实现。楼主看到人家这么装了么?

网友C:
如果楼主的产品单一,要实现很容易,不一定非得用分度头。
可配合简单的定位工装实现

网友:
因为没用过弯管机,不太了解弯管机的定位夹紧,仅根据想像做了一个示意图,应该很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的产品单一,要实现很容易,不一定非得用分度头。
可配合简单的定位工装实现

试过靠模定位角度,类似于朋友画的这个工装,但不知为何一开始角度还行,接下去的角度便误差越来越大了,所以很头疼。

还是非常感谢朋友的热情解答还画了图,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先弯1和3,但是在弯2之前,1和3是否平行,用软件模拟一下,或者画图看一下,
也可以先弯2,再弯1和3啊

网友D:
用全数控的弯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全数控的弯管机!!!!!!!!!!!!!!

全数控的肯定可以的,我都看到视频了,问题是全数控的厂家给我报价要30多万,何时回本啊,买了物没所值啊!

况且我见到过同样用这种普通数控稍加改装来做我们这种产品的,普通数控3万,加改装费,4万块拿不完,才一直想来问问各位达人有什么办法来改吗

网友:
全数控的厂家给我报价要30多万    带推弯功能的 已经狠便宜了

网友:
改数控也不是很难啊,一个分度轴,一个进给长度的轴,两轴就可以了啊,弯管用液压驱动

还有一个方案,先弯好2,然后做一个双头弯管机一起弯1,和3,这样效率比数控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