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具选材料(急)

楼主(2011-04-03):
各位专家:附件是我司一台设备冷轧成形咬边模,钣金件材料为不锈钢,请大家发表意见并讨论加工工艺以及选材料,目前用过Cr12MOV,结果做了几件就在标注为R1处断掉了,现准备选用60Si2Mn(或55SiMNVB),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 !

网友(点评):
大家下载pdf帮助,不要担心扣除积分,会加倍地加分!

网友:
搬个凳子,等高手,呵呵呵

网友:
感觉硬度太高,可以降低硬度HRC55左右,或换高速钢

网友:
做不锈钢的模具材料要好,选用优质高速钢,如SKH-9,ASP23等,CR12MOV寿命太低了。另图纸工艺在转角处R角尽量加大,减小应力集中。

楼主:
谢谢四楼的答复!目前弹簧钢制作的模具尚未做好,中间因应急用45号钢制作的模具正在使用中,由于未做热处理,磨损较快

网友:
做不锈钢的模具材料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发求助帖时直接用图片贴出,方便看帖者,更方便自己能快速得到协助。
又,看了,找了十几分钟,就是没有找到楼主说的“R1"是在哪里。
再,Cr12MoV 59~62HRC 热处理是淬火而不是调质。
从图纸来看,个人觉得有几个点可以改善,
一、零件形状在L形的转角处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又和左侧掏空处间的肉厚比较薄。
二、热处理的标注没有特别要求韧性部分。
三、Cr12MoV 淬火容易残留过多的奥氏体,这是材料特性的体现。
四、重新检讨模具结构和材料选用及热处理要求是必要的。

网友:
SKD11这个硬度是很脆的,很容易断裂的,建议采用SKH52或者更好的的材料,

楼主:
LIAOYAO :老外做回来的模具是在标注尺寸126右处断,后用Cr12MOV是在R45.5处断,注意R28,R30处为工作面,斜面45度处另有一块模沿着此面推料成形.故此面是会受到推模的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这是注塑模或是冲压模或其他类的模。
从您的叙述中感觉是零件本身的强度不足。

楼主:
严格来讲两者都不是,是一个将两块钣料折在一起的冷轧成形模,称之为咬边,用于生产(不锈钢内胆)

网友:
高手真多,我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