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电机的整体监控,代替人工一个一个检查,如何做?

楼主(2011-04-03):
各位大侠好:

     在正常的生产线运行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机的整体监控来代替人工一个一个检查的结果。除了用电流表进行识别外有没有什么集成的办法实现过流、欠流报警,及时的提醒人员进行检查、维修。谢谢各位大侠踊跃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
这系统工程不小啊

网友:
采用中压或高压智能保护器,可以监控温度、电流、电压和功率,也可以连到网络上进行监控,我单位用,很好用,你查一下,根据你单位的功率选型。

网友:
如果是伺服,一般都可以动过监测总线口监测电机状态。

网友:
電機監控保護器,施耐德有這個產品 。。。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我查下看看,

楼主:
请问三楼大侠,你们用的是哪个厂家的,方便我查找,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你说的中高压智能保护器,谢谢!!!

网友:
电机综合保护器。     其实这不叫检查,是保护,过流必须跳掉,连锁的也要跳了,不跳就烧。电压不符可以报警。你电机多的话干脆上个DCS算了

网友(2011-05-27):
昆仑天辰有种仪表专门检测你说的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上次昆仑天辰给我推荐过一次,但是我没有用

网友:
用CAN总线吧
差分总线
一般用于汽车和工厂
每个电机用一个监控模块,这些模块通过CAN总线给总的监控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