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水管夹具4分管‘6分管。。。

楼主(2011-04-03):
如何在弯管机前面加一套夹具,可以夹住管,且在弯完第一个角度后平移距离再旋转度数弯第二个角度,以此类推,同时将如图所示的三个角度一次行成型?机械达人帮忙,谢谢了~

举例:角度3为90°,角度1为65°,角度2为50°...

本人由于角度1和3是平行关系,本人可以先角度1和角度3完成,不明白的是角度2该怎么来完成呢,弯一个50°容易,可是角度2相对角度3来说还要向左偏移(90°-65°),也就是说如果能做一个夹具,夹具管,使角度3旋转25°,再来弯角度2的50°,就能完成图示,但本人对机械不太了解,不同如何做这个夹具,麻烦各位机械达人帮忙想想办法,看该如何做,谢谢了。

网友(2011-10-02):
     我的建议是;
1,弯管顺序采取角度1,2,3的顺序比较好。省时,提高工效。
2,可以做二个靠管架。从照片上看,角度2对角度1转角是90度。
    那么第一个靠管架应该水平放置。这个靠管架固定在弯曲模
    上。至于第二个靠管架,看不多大转角,就无从谈起了。
    一点浅见,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