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油缸?有什么作用?这次有图了。

楼主(2011-04-03):
一客户的样板。上次没图,这次又图了各位再帮下忙看看!小弟谢了

网友:
等待高人,没看过左右腔相通的油缸,首先从原理上就讲不通,这个缸还怎么运动啊,是不是图错了啊

网友:
难道是跟先导阀一样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高人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这油缸是用在那里的,想不明白这样的油缸用途

网友:
孔的直径有多大?好像是一种阻尼缸

网友(点评):
阻尼缸也应该有调节阀呀,这图里的孔就通孔

楼主:
就一个样板我也不知道用在哪里的,他发过来也没有密封圈。4个孔是4毫米的。

楼主:
假设有一个油口封堵死了,变成单动缸的话,那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恩,我也想说,比较像阻尼用的,或者缓冲用的

网友:
应该是一种单作用柱塞缸,回程是靠外力。

网友:
图中活塞上有两小孔,没见过这种油缸,请再核实一下,图对吗

网友:
图纸看不太清楚,4个通孔应该是起保险作用,使油缸推力均匀,防止油缸过载。另外此种油缸启停平稳,停止后活塞不漂移,呵呵,抛砖引玉,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小孔是阻尼用的,有背压,起到缓冲用,回收靠外力

网友:
你要问问题,有时候也要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下,
就单单拿出这个缸来说是个阻尼缸,我们有用过
但也要看工况的兄弟!!

网友:
车辆的减震油缸是这样的吧,用黏度高点的油,中间的孔就成阻尼孔了

网友:
15楼说的有那么点儿意思
我是菜鸟 不太懂 高人快出现吧
不过问的时候 还是多提供点儿细节吧 比如 这个油缸是用在什么工况的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