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耐磨高锰合金钢,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03):
这两天车含铬锰的耐磨轮锟,外圆车到600,端面车平。外圆加工量10mm.端面3mm.
目前用yg6x 45度偏车刀,前角—10度,后角5度,转速10转每分钟,进给0.20mm.
这样车刀磨损的太厉害了,基本4分钟就得换下来,还经常崩刃,今天一天就报废了7把!!
我都快烦死了,高手看到帮帮忙,也希望各位坛友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这么硬的东西为什么 不上磨床磨呢     车的话 应该浇一种润滑油   特别味

网友:
你的材料硬度是多少?是否经过热处理?

楼主:
这是铸造毛胚件,不能上磨床。
硬度是hrc50~55,比车刀略软

网友(点评):
你是HB还是HRC啊?HB50-55好像不是很硬吧!

网友:
工件长度大致多长,你用的车床型号是多少?630?80?
车外圆时你的进刀量是怎么控制的?第一刀进多少?

网友:
YG一般加工铸铁材料,脆性材料
你可以试试YT15,你这属于合金钢,铸钢还是塑性材料的

楼主:
是个盘类工件,外圆600,厚100,外圆第一刀8mm,进给0.20mm,端面第一刀2.5mm,进给一样。
不能用yt类刀具,与工件中的钛有亲和作用,容易磨损车刀。

网友:
建议你用牌号为726的刀头试试,效果应该会好点。刀头强度再加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发错硬度指标了,硬度是hrc50~55,比车刀略软。

楼主:
上主题啦,谢谢老鹰版主。(⊙o⊙)

网友:
这个比较硬了,用CBN刀片试试

楼主:
是铸造件,表面有冒口和铸渣,can刀具太脆,不适合

网友:
第一刀进的有点多啊。。。

网友:
用陶瓷刀片粗加工

网友:
笑死我了,YG6能车这么硬的材料吗,
用PCBN吧,很好用
以前我做钨钢模具的时候就是有这个
车出来的钨钢都是白色的

楼主(2012-03-24):
说出来有些违背常识    yg6x     车刀     后角5。  大前角

游客

网友:
现在做的怎么样? 具体说说 学习一下

网友:
建议你用YT535,我用过比726强多了,车高锰钢不能吃小刀

网友:
是比较头疼,又磨损又崩刀的,你试试YG3X的怎么样走刀不要太大,精车粗车要2把刀。

网友:
MN含量小于14可以用NBN的

网友:
没冲击的话,用726很好用,但不适合车毛坯

网友:
我这有个零件外圆是500长度为20工件外圆中频后硬度有53度材料是40CrNi2Mo的选用的是三菱的金属陶瓷刀转速50 F15 被吃刀量为单边1MM   一个头能车15个左右加冷却液    感觉效率不高

网友:
效率还是成本?这个问题是困扰我们中国机加工人的一个大问题,目前看成本是绝对占上风的,您这个零件程序上很简单,主要是刀具问题,换刀吧!

网友:
ys8刀片有没有用过,磨成负仞倾角,负倒棱。

网友:
我们车过 耐磨高锰合金钢,不过是小件,很费铣刀的,而且车过一批后,还要更换轴承。

网友:
YG8N,刃倾角负20到30,,负倒棱20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