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是怎么分类的?

楼主(2011-04-03):
普通圆柱蜗杆的齿面(除ZK型蜗杆外)一般是在车床上用直线刀刃的车刀车制的。根据车刀安装位置的不同,所加工出的蜗杆齿面在不同截面中的齿廓曲线也不同。根据不同的齿廓曲线,普通圆柱蜗杆可分为阿基米德蜗杆(ZA蜗杆)、渐开线蜗杆(ZI蜗杆)、法向直廓蜗杆(ZN蜗杆)和锥面包络圆柱蜗杆(ZK蜗杆)等四种。

中的齿轮廓曲线是什么意思,哪位大虾能给解释一下,最好解释的通俗点

网友(2011-05-13):
手册上有详细的讲解

网友(2012-08-13):
作为设计人员,只需知道,阿基米德蜗杆(ZA)适用于低速轻载不重要的场合。并且,螺旋角不宜过大,否则不好加工。
法面直齿廓(ZN)适用于多头数的蜗杆的精密传动。
渐开线齿廓(ZI)适用于多头数的精密传动,可以实现很高的转速。
一般的话,涡轮比蜗杆热处理后齿面硬度略低。
国标推荐我们用锥面包络圆柱和渐开线蜗杆

网友(2012-12-13):
齿轮齿廓常用的曲线有三种:渐开线;圆弧;双曲面

网友:
哥们,您知道蜗杆直径和螺旋角的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