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齿轮必须分体加工吗?

楼主(2011-04-03):
这要的齿轮加工工序是怎样的,能不能做成一体的,今天遇到加工厂的人说必须要把两边分开车好再装配上去。。。。。。。

网友:
是带轮吧

楼主:
是的,铝合金皮带轮,里面带齿的

网友:
我也觉得分开做比较好
要连体的话感觉只有数控了
但是成本就高了吧
愚见 别当真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挤齿,精度高只能分体,数控也没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了,分体加工的话,大家估计这个零件要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精密铸造的方法完全得出

网友:
分开做,两边做两个挡边,铆合上去

网友:
1  分体式(此方法价格较低,质量也不错)
2  精密铸造(大批量,而且对尺寸要求不高可采用此法)
3  齿的一部分可以用电腐蚀的设备加工,但成本相当高,相当慢不见议用此法。

网友:
分开做省钱,两边做两个挡边,过盈配合,效果可以,没必要做成一体的

网友:
这是个同步轮,是由一个轮体及两个挡圈组从!加工好轮体与挡圈后把挡圈挤压到轮体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分体加工的话,大家估计这个零件要多少钱一个呢

找专业生产同步带和同步带轮的厂家。非专业的肯定成本高。

网友:
找有经验的厂家,肯定有解决方案.

网友:
同步带轮,两边挡边是后铆压上去的

网友:
我加工过和这差不多的带轮,分开做不知道你的轮是什么材质。两挡边也可以用螺栓拧上过盈也可以。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综合考虑,必须分体!
不分体的话,齿槽和挡圈相交处普通方法无法加工的(加工中心也没辙)!
特殊方法加工或专机加工,天价了!

网友:
这是个同步带轮呀,两边的当边是单独冲压的,带轮本体在滚齿机上加工好后再把挡边铆在带轮两侧。
参考:日本三之星同步带样本(MITSUBOSHI)

网友(2011-10-09):
觉得必须分开做,否则没有办法,滚齿干涉,插齿也干涉,铣齿也干涉……我能想到的加工方式没有能一体加工的。除了压铸

网友:
不分体嘛,齿的两边加个退刀槽,然后用插齿机插。

网友:
数量少建议做成分体的。

网友:
同步带轮,我会做。一般都是分开做的,除非特殊要求。具体看图纸。

网友:
成批加工,分开做最好的办法,成本也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