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的弯曲问题

楼主(2011-04-03):
如题液压机上的油管不知大侠们是怎么弯曲排管的,我讲的是钢管,特别是一英寸以上的钢管,弯头地方不能烧焊,不能用卡套,现在生产的机器弯管排管的问题,搞得人头都大了。望大侠们多多指点啊

网友:
用弯管机

网友:
小的管子用弯管机弯管;7 Q: f0 {( x! H3 u6 B
大的管子使用弯头,用氩弧焊焊接。

网友:
不管是大是小的管子都能用弯管机弯。我公司最近买了一台弯管机就很管用,可以弯直径38以下的管子。如要弯直径更大的管了可买功率更大一点的弯管机就可以了。

网友:
有弯管机用弯管机。没有的的话,是这样的:在直的管子里放入沙子,然后加热靠在弯模上慢慢弯。

网友:
弯管机用的应该挺多的

楼主:
我们也是用弯管机,哪不是麻烦吗,搞不好一根就废了。就想看看有什么高招嘛。

网友:
像5楼说的,往里面灌沙子,然后加热钢管,放靠模上弯管。

网友(点评):
80年代的做法

网友(2011-06-13):
装沙子煨,那不扯吗,这可是液压管啊,想要液压阀报废吗?用液压弯管机最好,尺寸好掌握,减一个管径就可以了。60以下都能弯。

网友(点评):
放心,沙子会倒出来,然后将管内清理干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弯好都把沙子倒出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沙子能百分百到出来?

网友:
液压管道绝对禁止装沙子煨管的,,你说的是水管或者蒸汽管。

网友:
现在都在用数控弯管机

网友:
如果做过配管工作都知道液压管应该怎么弯制,液压管超过直径48以上都用冲压弯头,这样的尺寸好掌握。找个管道工就能搞定。

网友:
1:用弯管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用直角过渡接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烧焊啊

网友:
                            用弯管器

网友:
用弯管机,或买弯头焊接。

楼主:
拜托兄弟们看清我的问题啊,别总是烧焊烧焊的了

网友:
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用弯管机加工,像楼主说有什么简易的方法,那可是铁管,

网友:
用液压弯管机啊,一定要计算准确,避免浪费

楼主:
都是用弯管机啊,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用数控的弯管机 精度高  效率高 成本高 只要计算准确就可以了 不会轻易报废  其他简便的方法也就是救救急用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

网友:
最好用弯管机弯曲 现在没那条件的话 建议中间用直角的管接头连接

网友(2011-07-19):
回复 网友D:

直角过渡接头不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听过喷沙处理吗,一般液压硬管在装配之前都要经过喷沙处理,来清除硬管里的铁锈和杂质,再进行酸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用90度接头就可以解决,难道是考虑液压系统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