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床的立柱与横梁用焊接好还是铸造的好?

楼主(2011-04-03):
如果铸造的话,用HT250就行了吧?

网友:
HT250完全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对,我们公司就是做机床类铸件的,安HT300做的

网友:
边听边学,继续深入细致地讨论

网友:
铸造的好 铸造的好铸造的好

网友:
主要是要用事实说话,两个机床使用过几个年头才能对比出来吧。大家谁在使用焊接结构的,可以站出来说说。

网友:
焊缝的质量很难保证,并且,焊接的结构也很容易变形,不如铸造的好,铸铁本身就有良好的抗振性,适于做床身、立柱、横梁的大件

网友:
没见过用焊接的  有图有真相

网友:
龙门机床的大件有用铸件的,也有用焊接件的。
我认为只要能满足机床的要求都可以,但目前国内的多采用铸件。

网友:
机床的床身一般都是铸造件,除非一些要求精度不高的专门机床,最好是选择HT300的

网友:
床身都是用铸铁,耐磨 减震 不变形

网友(2011-05-19):
楼主有没有龙门铣床横梁和立柱的图纸啊,做设计要用。可是网上找不到拜托了

网友(2011-07-09):
铸造的好,,,,。。。。

网友:
用铸造吧,铸造耐磨、减震、不变形、成本低。

网友(点评):
赞同,工艺成熟,可靠性好于焊接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2-10-25):
三一的好像是焊接的,4米的龙门,床身、立柱、横梁全是焊接结构!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发些这样的讨论贴

网友:
当然是铸件好

网友(2012-12-03):
采用铸件的比较好!铸件受力均匀,不易变形。焊接的话可能就没那么牢固!到底差多少,还是要靠时间来验证

网友(2013-01-28):
请问下各位高手,做高精度零件的精加工夹具用HT250可以吗,是否需要要求退火去应力,这个调制的标准多少呢。望知道的师傅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