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动梁龙门结构的横梁和立柱用焊接的好,还是铸造的好呢?

楼主(2011-04-03):
各位大侠,能不能给推荐一些机床设计的参考资料呢?

网友:
机床设计手册
现代实用机床设计手册
金属切削机床挂图
论坛里都有的,你搜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国外现在大多都用焊接的结构

网友:
别听楼上的,明显大多数是铸件,过几天机床展了,多去看看

网友:
焊接的结构好,大多数国外除小日外。

网友:
铸件好 焊接的容易变形

网友:
国外大型机床一般多用焊接结构,进口的大型机床其床身、立柱、横梁、滑座等大件都是焊接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的焊接好,小的铸造好

网友:
如果有好的铸造厂家可以考虑一下铸造 ,因为铸件吸震性要好一些,关键就是铸件质量。如果不行就考虑焊接,焊后以后以后要采取时效处理,要不变形还是挺严重的。

网友:
这是个应用问题,看你做什么东西,我用过SNK新日本工机4Mx2M的五面龙门,所有机构件就全是焊接件,主要用于铝合金腔体加工。当然做重切削的如加工铸件床身的话,铸件是首选了。有兴趣了解焊接床身的话,可以看看Breton 和Huron的龙门

网友:
肯定铸造的好
一体式结构、精度高、不变形、成本低

网友:
铸件的时间要长  应该是铸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