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3):
如图:在一个为查看方便,一个机器的两个零件的图纸放在了一个模型里。但出了一个问题,大的标注清晰,小的就看不出来了。也不想更换标注样式,在一个标注样式里两个都能显示清楚!请老大帮帮忙!

网友:
小图放大呀!制图标准里讲的很清楚滴!

网友:
小图的比例要放大,才能表达清晰。尺寸标准也得跟着改。
打印出来字高3.5嘛

楼主:
兄弟们的意思大概明白!我以前设置标注方式的时候设置了从2到500几十个样本,很麻烦,后来又改成了一种标注方式,通过调整全局比例来控制,就出现了现在的问题!

网友:
在已经设置的标注方式中还可以通过《特性栏》对局部标注进行新的调整。双击小图中的某个尺寸,《特性框》打开,点开“调整”,修改“标注全局比例”后的数字,就可改变这个标注的大小了。在一个窗口中有多个不同比例图样时,常用这种方法调整标注显示这的大小以适应图纸比例的要求,你不妨试一试。

网友:
在一个图里,做几个'格式' ,放边上,俺需要,用刷子刷一下,最简单的方式,
制图的基本技能了,

网友: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么你用不同的标注样式,要么你拆分成几张图。

换标注样式也不是什么麻烦事,你将不同的标注样式都放在一个模板里,使用的时候单独切换就是了,要修改的时候,标注完一个,其它格式刷对付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新手,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
在小的图纸上随便选择一个尺寸,然后双击打开"对象特性",右弹出的"对象特性"里面你可以修改所有的参数,如:直线和箭头,文字,主单位等等,很详细,改好一个后,其余的用"特性匹配",就可以全部改成一样的.

网友:
小图放大N倍,然后在原来的标注样式里替代样式比例为1/N。这样就OK了

网友(2011-07-23):
呵呵,学习了。还是用格式刷方便。

网友:
可以考虑放在不同的层来标注么?层上标注样式分别调整

网友:
小图单独放大的话,应该怎样标注呢?标注放在那里?

网友:
有道理...路过,学习了....

网友(2011-09-28):
很好,学习了,大家多分享分享自己的技术哈

网友:
这个很正常,你放大的话不就可以看到了吗?不要纠结这些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