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中的进给量F怎么算?

楼主(2011-04-03):
小弟刚从事数控铣加工,铣削中的进给量F怎么算的啊 ?切削速度Vc=∏dn/1000
求进给量F的公式。

现在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数控机床中F代码为进给速度功能代码,单位一般为mm/min,与切削速度一般没有关系,要综合机床的种类(铣、车、镗等);加工工艺(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等);切削用量等所有情况,然后根据经验选定进给速度,而所谓的切削速度一般指的是S代码,即主轴转速。

网友:
你知道每齿进给fz吗?
进给速度Vf=n*fz*z,n为转数,z为齿数,
如果不能理解请找一本《金属切削原理》或《数控编程》或任何一本厚点的刀具样本来看。

网友(2013-02-27):
顶贴,,,,这个要经验的吧,

网友:
用哪家的刀看哪家的样本。有些刀的刀具包装上会有推荐的切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