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控标,请教

楼主(2011-04-03):
本来是想在幅条上包覆文字,三根加强筋的,不旋转我已经做出,但想换一种方法,详见图示,请教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
看了两遍,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文字也可以拉伸(切除)

楼主:
想手工修改240.5的度数,不知如何输,好像动不了

楼主:
就是想手工修改240.5的度数,不知如何设置参数,好像找不到,比如我想修改成120.45度(就是将原图通过圆心转过120.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