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螺纹相接,怎么把这个螺纹接顺,必须圆弧相接

楼主(2011-04-03):
今天遇到一个加工图,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要求是把两条正反螺纹接顺,必顺以圆弧相接,关键就在这个圆弧相接,难到了我,拿到这里来看看高手的高招。

网友:
帮顶一下。期待高手吧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这个圆弧过渡是车不出来的,按理说应限制是多大的圆弧过渡,我看只能是手工倒圆。

网友:
没有什么难度,正反螺旋线从同一个地方起头自然形成圆弧连接,数控机床没干过,我在普车上干是先在起头和收尾外各钻一个孔用于进退刀。我们把这玩意儿叫排线杆,是种把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往复运动的构件

网友: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另外做个接头轴套,上面制出一段缺口,将双向丝杠两头车细,这样头部螺旋槽就被切掉了,而接头套刚好将切掉的地方补起,这样梭子在接头就可以顺利换向了。
有机会给你发个图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以前用分度法加工过类似的零件,先车好一条螺纹  ,  再算好角度加工另一条螺纹它们之间交叉点就是你所说的圆弧相接,形状就是一个菱形

网友:
和滚花刀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头一次见,得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分度法加工过类似的零件,先车好一条螺纹  ,  再算好角度加工另一条螺纹它们之间交叉点就是你 ...

如你说的这种,直接利用车端面螺纹的方法作进刀起点,就可以直接加工双向螺纹。

网友:
试试看正反螺纹的起始时候加一段或者几段螺距比较小的螺纹 三分之一或者四分十一圈 试一下 答复我

网友:
我以前用普车做过这种丝杆,1.2M*40 ,叫往返,来复,也叫菱型丝杆,接头处是铣出来的,数控车是不好做的,4轴联动加工中心可以做。

网友:
这个有难度,学习学习。

网友:
我认可11#的说法,但是我没有操作过,希望能得到最终答案。

网友:
我以前在棉纺厂工作的时候用过,是一个自动的往返磨轮,用于把梳棉机滚筒磨圆,时间太久了,我得好好想想。
再有如果楼主已经解决了,尽量把解决方法告诉大家也让别人学学,大家也不用麻烦回帖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楼主别卖关子了

网友:
难点就那圆弧过渡。其他的都好办。不是经济型能搞定的活!

网友:
这用数控干不了,得用铣床,不过很复杂,最好用螺旋铣干,效率高,操作简单。自己改台也行。

网友:
又学了一招,非常受用

网友(2011-06-05):
学习了 我也试一下~ ~~~~~~

网友:
我来灌水!

网友B:
双向排线杆   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排线杆   太简单

中间那圆弧过渡也简单,用经济性的数控车加工哟,看来你真牛,比我们数控达人培养出来的牛人更牛。

网友:
这种轴我在化纤厂见过,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做的.等高人指点,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圆弧过渡可以算出来,不过要在四轴加工中心上加工,编程加工,
你可以在《金属加工》冷加工上看一下,有这方面的计算、编程方法,具体哪一期我忘了,是泰山职业学院一个老师发表的

网友:
双螺旋杆啊,用在卷扬机排绳器上的,我们公司以前做过,用数控卧铣铣加工的,我们的图纸上会有一个螺旋槽的展开图,楼主的图纸上怎么没有啊?有懂的吗,帮忙解释一下啊。我公司名称:上海振华重工(南通)重型齿轮箱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控车做上用CS主轴分度定位两端起刀点,考虑深度,正车到头,然后反车(刀塔换反车刀)。大家看合适不?

网友(2011-07-06):
看能不能上数控铣吧。。。真的很难。。。。。

网友:
普车很快就搞出来了,还上什么数控

网友:
两头可以在铣床上加工,不过要在车床上把线画好,普车就可以加工。

网友:
不怎么懂这个,观望中

网友:
理论上数控车应该能加工。
在圆弧连接处用圆弧方程把螺距弄成一个变量,车变距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应该都搬到南通来了吧 在苏通大桥下边 我去玩过 我姐夫在供应科混

网友:
       数控机床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必须圆弧相接”的具体要求,位置可以保证,但接口处的形状如果有严格要求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5楼 六楼说的都有道理   数控机床上我做过    数控铣床也能做 只是要求分度头要能同步才行。

网友:
我没有操作过,希望能得到最终答案

网友:
普车二和一,一导轨,双刀塔理论可行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唐式螺纹是不是这个

网友:
看看这个件,成形铣刀,车铣复合加工的
别人加工的

网友:
不还不会贴图片,不知能不能贴成图片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JPG

网友:
排线往复杆。见过这东西,螺母是牙型的一半,在一个套里面可以转动

网友:
不算难,有经验师傅容易做到

网友(2011-09-14):
期待高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11-10-25):
两端的连接有点象8字形油槽。

网友:
这个没见过,希望能人给个解释

网友:
楼主你就别卖关子了,八把答案说出来吧,让我们学学

网友:
你要二头的接点是圆弧还是全部?二头是好做的+ b+ ^6 p" K4 S0 g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双向螺杆最好是一次性成型,才能沿着8字型轨做往复运动.其它方法做出来的往复运动会有点卡.

网友(2013-09-06):
因没图纸,只作文字方面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没有现实意义,如果这正反螺纹在同一根轴上的两端,它根本没有圆弧过渡连接,只有相交连接,如有此需要(调节连杆之类)也不需要螺纹过渡连接;如是在同轴同段的外或内,正反螺纹的同时存在,只是一种交叉网格状表面,没有螺纹功能意义。还有一种状况,用在轴套内,叫8字螺旋油槽,它是左右螺旋同时存在,也需在相互收尾处圆滑过渡连接,但这个叫螺旋槽(而不叫螺纹)。如果是加工8字油槽的话,有一个普通车床专用附件,专门加工这个用,极简单。8字油槽在数控车床上有点难,好像没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