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管机压爆管,请教

楼主(2011-04-04):
      我们的液压管是在厂家直接拿货的,最近跟一个经销商做了几次生意,一直没问题。今天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管爆管,刚开始以为是他卖给客户使用时爆的,说是他们自己在店里用压管机压管的时候压爆的,这几天忙了点就没去现场看,视频看了一下,管爆裂的地方是在管头跟液压管接口的地方爆裂的,爆裂的长度大概1.5公分,橡胶面可以掀开,已经看到里面的钢丝层。我们开业一年,从来没出现过,究竟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没见过,支持下,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1、压力是否超过规定值了?2、如压力不超标,那就是管子质量有问题了。建议购回的管子应每批抽样进行耐压试验。

楼主:
谢谢3楼的意见~~,这两天亲自去看看~~~

网友(2011-07-18):
最关键的在扣压管子时你的扣压量有没控制好。 因为胶管不同批次生产出来的加工尺寸都有点差异的

网友:
也有可能你的压扣质量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冲击太大     可也加缓冲机构

网友:
是套筒爆裂还是胶管爆裂,估计是你这一批套筒或胶管的质量没过关。

网友:
没接触过,学习了

网友:
根据本人的经验,是由于钢丝胶管的质量有问题,加上压扣时的问题。当管子扣接处在高压的什么下,胶管与钢接头有明显变化,内胶层与钢丝层及外层胶如压扣力不匀就会出现类似的爆管现象。/ r* j; Y1 x( n2 r" f

网友A(2011-08-29):
扣压量过大现象、爆破点离套管2.5cm、或小于胶管直径处,多半是扣压问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扣压量过大现象、爆破点离套管2.5cm、或小于胶管直径处,多半是扣压问题引起的。

我不太清楚扣压量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让我学习下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扣压量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让我学习下谢了!!!

扣压量就是套管外径的扣压前尺寸和扣压后尺寸之差。也有厂家用芯子内径扣压前后的变化作为扣压量。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压量就是套管外径的扣压前尺寸和扣压后尺寸之差。也有厂家用芯子内径扣压前后的变化作为扣压量。互相学 ...

谢谢了!!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希望你们能不抛弃,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