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螺钉,请教

楼主(2011-04-04):
上在夹具上的螺钉,头断了。咋把剩下的取出来?求好方法。

网友:
看你螺钉是什么材料的  螺纹孔通不通   要是材料不硬用底孔钻头直接打出来  然后丝攻过一下   要是硬的话上电火花穿孔  要不然用反丝攻在螺钉上攻个反丝 慢慢拧出来   方法多多 看你自己选了  网上还有卖断丝取出器的 没用过 不知道的好用不

网友:
要是材料不硬用底孔钻头直接打出来  然后丝攻过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认可二楼的方法。补充一点,如果断螺丝外露部分足够,可以再找个带六方头的螺丝焊到一起,就可以拧出来了。

网友(点评):
焊接不能受大一点的力

网友:
好办法很多,不硬采用钻头转掉,硬的话,采用取出器,类似电火花形式的,或者用气割割出来,必须高手能操作了,一般的气割工不要用此办法。我以前是做模具的,经常断丝锥,经常用,还有一种是三抓的取出器,如果地板是不锈钢,一般的气割工也能割出来,(通孔情况下,)不锈钢割不坏,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