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游隙

楼主(2011-04-04):
小轴承无法用塞尺塞时,如何能简单的检查轴承的好坏?

网友:
你要检什么项目?用塞尺检?没听过。有自动检测仪的。到网上查一下就可知道了。

网友:
你指的是径向游隙还是轴向游隙?

轴向游隙在平台上用千分表和量块直接就可以打出来

网友:
上到轴上打表啊   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都有测量工具可以测量的。如图:

网友:
照片标注正好写反了。改都改不过来。

网友:
当然,还有这样大小的,只有用塞尺测量了。

网友:
能简单的检查轴承的好坏?
楼主要的是那种简单直观的检测方法

网友(2011-05-27):
看来是精密的东西啊,我们通常用深度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