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11-04-04):
我想问一下,在一台机械中,是不是每一个伺服电机,都需要一台驱动器呢````或是不是有可以控制4个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呢?
.如果是控制位置的,用什么伺服电机比较好,30w左右的伺服电机大概是什么价格?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啊,在这先谢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伺服电机,驱动器,可编程控制器,一套的``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通用伺服一般是一个驱动挂一个电机。
专用伺服,有多轴的,比如力士乐的某型号,系统,电源,驱动都在一起,可以挂5个电机。
至于楼主说的小伺服,没用过,给不了建议。

网友:
你咨询一下做运动控制卡的,一个可以控制6根轴,还能带I/O控制,虽然点数不多,要是你的要求不高,算下来价格要便宜不少

网友:
品牌很多,如三菱,台达,西门子,一般做工控设备的都有伺服、PLC产品。伺服电机与伺服放大器本来就是成套出售的

网友:
一直也有这个想法,不过看来看去好象也没有一拖二的看见过。

网友:
有运动控制卡的话可以用一个驱动控制多台电机

网友:
用运动控制卡。一般这么小功率的很少用。

网友:
松下的小功率伺服马达加驱动器一套大概4000-5000元左右。用PLC控制时,PLC上需要定位模块,当用工控机控制时,需用运动控制卡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