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的VC600加工中心,才买半个月声音大得很!

楼主(2011-04-04):
我买的的南通的VC600加工中心   才买了半个月 换刀得时候声音大的很 , 具体是手动卸刀时候卸不掉 ,  用刀盘换刀时候貌似全靠刀盘把刀柄拉下来的。  我的气压是0.55MPa   应该不大  本人现在怀疑是拉刀缸行程有问题 有没有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
你买的哪家的啊,0.55Mpa是够的,不过你是到气缸的气压吗?打刀缸行程是可以调节的,半个月在保修期呢,叫厂家的人来修。

楼主:
哦 我让他们来了 这两天就过来   但是我得把问题搞明白了 要不下次遇到了还是不懂

网友:
打刀缸下面的螺丝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反牙,调的时候要请注意下

网友:
1、看下 打刀缸是否漏油  漏气。# A  Z6 m5 R9 E* @3 P
   2、如果一切正常  那就调下 打刀缸 距离。

网友:
就是打刀缸的问题,拆开看看

网友:
是松刀缸的行程调的不是很合适。

网友:
气压也最好按照标准的0.8MP,最底也不要低过0.6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