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设计案例,求教

楼主(2011-04-04):
一紫铜冲压件T=1.2mm冲压成型如图示(弯钩的成型)避免A处造成拉伸变形,预想用3~5T的台式冲床和压力200KG左右的弹簧压紧A处,侧压滑块成型,但下模镶件设计后发现壁厚很小(图2)只有4.0mm多一点,可能循环载重不够,请教达人发表高见。

下图是SW做的40KN压力下静态应变评估,但不知如何判断?

网友A:
是不是考虑换一种结构呢,上下倒过来,上面只起成型作用,用侧压滑块结构成型,菜鸟路过,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考虑换一种结构呢,上下倒过来,上面只起成型作用,用侧压滑块结构成型,菜鸟路过,抛砖引玉

考虑过此种方案,出料的话可能就没这么方便,需要与自动机连接(逐个自动排料)
还请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B:
将成型工序分两步,1.先辗压;2.弯曲单勾。通过分解,提高了成型的工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成型工序分两步,1.先辗压;2.弯曲单勾。通过分解,提高了成型的工艺性。

可以说更具体一点不?弯单勾时下模镶件的强度该如何解决?

网友C:
如果是单件生产可以在不工作的区域加一个辅助支撑,相信刚性不足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件生产可以在不工作的区域加一个辅助支撑,相信刚性不足可以改善

冲压后流水式作业,上图2中长条镶件需出料用不方便做辅助支撑,

网友D:
给你个建议,可以不要做成全通的,即在未弯钩的位置做支撑,弯钩工站用电火花做弯钩处避让,这样有一侧有支撑相连强度提高。建议可以先按现有结构做实验,如果可行最好。尽量加大根部圆角,消除应力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可以不要做成全通的,即在未弯钩的位置做支撑,弯钩工站用电火花做弯钩处避让,这样有一侧有支 ...

多谢大侠提议,此方法很适合用在这里,我也做了相同的两套方案;先用上述方案做实验,不行就电脉冲做避让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用客气,请问你在做模具设计时是用3D软体做吗?如果是用那种,我们的一个客户现在做五金模具设计用的就是3D软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上面用的是SW,一般模具设计都用PROE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