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磨削加工机床设计,请教

楼主(2011-04-04):
        本人正在设计用于电火花磨削加工的A/C轴单摆头设计,如图所示是A轴的设计方案,用分装式内转子力矩电机直接驱动,
黄色的是定子,绿色的是转子,蓝色的是编码器,橙色的是轴承,轴是自己设计的,下端的法兰与C轴箱体连接。
       本人设计经验浅薄,望高手指教这样的结构合理不?特别是轴承对轴的定位?旋转精度如何控制?
       谢谢~

网友:
这副图看的不清楚,可否用二维带剖面线来展示?电火花机床到设计过,不过电火花磨削加工还真没搞过。如果可能请用二维图表示.

网友:
看不懂啊
估计直接用2维的表示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看不懂吗?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零件。这是A/C轴单摆头的其中一个部份,就是带动工具沿着一定角度摆动那部份~!

网友:
一点愚见:
推力轴承很少只用一个的,一般都是两个一起使用。除非你确定工况只受单向轴向力。
你这个A轴,转速不高的话直接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背对背,高速用两个角接加一个调心或深沟游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推力轴承只受轴的重力作用。当然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也是一个不差方法,电机转速120r/min~
至于角接触轴承方案应该不行了,最下面的轴承,就是与筒壁接触的角接触轴承的内圈没有支撑点,不能承受力~!

楼主:
现在多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设计了个法兰结构,导致箱体下面有个大孔,成了开式结构,密封不好!要把它密封怎办?
当然不用法兰的话就没这问题了。如果不用法兰,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与下箱C轴连接呢?C轴是与A轴连接同步转动,实现摆头的功能,望请教~

网友:
因为是电火花磨削没有切削力,用两个角接触轴承就可以了。关键是密封和进电(用碳刷和导电环)要做得好,否则精度很快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