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设计,请教

楼主(2011-04-04):
        本人正在设计用于电火花磨削加工的A/C轴单摆头设计,如图所示是A轴的设计方案,用分装式内转子力矩电机直接驱动,
黄色的是定子,绿色的是转子,蓝色的是编码器,橙色的是轴承,轴是自己设计的,下端的法兰与C轴箱体连接。
       本人设计经验浅薄,望高手指教这样的结构合理不?特别是轴承对轴的定位?谢谢~

网友:
深沟球轴承的外圈不要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那推力球轴承的下底圈用不用定位啊?

网友:
两种轴承上下调换一下比较好,推力轴承主要承受轴向力,球轴承承受径向力,你的这个结构不太好

网友:
如果球轴承的话,下面定位就不行了。
轴承使用最好方便装、拆,轴承孔一般贯通最好,方便打轴承外圈。内圈离高的台阶太近,也会出现难拆现象。

网友:
深沟球外圈游动, 推力轴承下圈浮动;还有就是感觉一个深沟球轴承放在这儿好像径向定位有点不妥……没见过怎么用的 不好下结论了 还有一个  推力轴承上面的定居套改成个锥形,下边完全压住推力轴承,上面压住深沟球内圈应该会好些~~ 不专业 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