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设计

楼主(2011-04-04):
        本人正在设计用于电火花磨削加工的A/C轴单摆头设计,如图所示是A轴的设计方案,用分装式内转子力矩电机直接驱动,
黄色的是定子,绿色的是转子,蓝色的是编码器,橙色的是轴承,轴是自己设计的,下端的法兰与C轴箱体连接。
       本人设计经验浅薄,望高手指教这样的结构合理不?特别是轴承对轴的定位?谢谢~

网友:
单支撑的球轴承受力不好,建议改用圆柱滚子轴承,这样的设计可以问轴承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2011-05-31):
单支撑的球轴承受力不好,建议改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的很烂,首先你轴只有单边支撑,本身就不平衡,如果轴向有受力且转速在3000以上的话,最起码也是对装的角接触球轴承。如果轴向受力很大转速在3000以下的话,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也可以,如果要结构小,又要轴向受力大的话,正常是用交叉滚子轴环(工具机上常用),受力再大就要用转台轴承了。DD马达上一般都是用交叉滚子轴环(你画的类似一个DD马达)一般有现成的选,不知你为啥要自已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