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生有必要学catia和UG么?

楼主(2011-04-04):
proe好学不 啊 我是一个在校的学生,会catia和UG有必要在学这个吗?

网友:
如果你接触过三维软件,那学起来会更轻松,UG相对PROE来说难一点,至于CATIA没接触过我就不太清楚,我也是在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玩玩软件,你也会有另一份收获!多玩玩软件,会让你长见识的!

网友:
多学点是好事
可也别太多了
3维软件学精俩个就好了
别的了解一下就好

网友:
ug东北比较常用,pro/ e南方用的多。我觉得pro/e比较好用。soldwork也比较方便,但是数控编程就不怎么实用了。

网友:
学UG  实用  建模快  一套模3个钟  就可以搞定

网友(2011-11-06):
制图软件学会一个就行了,当然如果有时间多学点更好!

网友(2012-03-27):
有必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3-08-30):
proe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或者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