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两轴转向相反?

楼主(2011-04-04):
平行的两轴,如何用最简单的机构使之转向相反呢?(不能直接用齿轮,因为两轴距离比较远大概1m左右)
下图是一种方法,目的是要使A轴和B轴反转,但是比较复杂了:通过带传动和齿轮传动使A轴和B轴转向相反。
我听说可以直接用同步带通过一种绕法使A轴和B轴反转,有谁知道吗?
除了交叉带传动的方法,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另外,这个问题简化一下:如果A、B轴只是在大约90度范围内做正反向来回转动,那么有别的什么简单的结构吗?

网友A:
平带可以,同步带不好办

网友:
带进行交叉试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带可以,同步带不好办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种答案,交叉带传动。
是不是因为交叉传动中部会有摩擦所以只能用平带?

网友:
皮带轮交叉可以的。

网友:
看来交叉传动是可行,只是精度要求高的话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B:
反向平行四边形机构也可实现两轴转向相反

网友C:
用双面同步带也可以实现两轴转向相反,不过要加两个辅助轮。

网友(点评):
顶个,和我想的类似,不过我的是水平绕的

网友D:
不知你对两轴的同步有什么要求?估计你用皮带传动,对同步的要求不会很高。也不妨选用两个同型号的同步电动机,这样,不管两轴相距多远,方向如何,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平行四边形机构也可实现两轴转向相反

谢谢你,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双面同步带也可以实现两轴转向相反,不过要加两个辅助轮。

这个想法不错,我觉得交叉传动会积累两轴的不同步性,用同步带就没这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结构稍微复杂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对两轴的同步有什么要求?估计你用皮带传动,对同步的要求不会很高。也不妨选用两个同型号的同步电动 ...

两轴的同步性不要求很高,但是不能积累。
用两个电机又要不积累两边的同步误差的话我觉得就得加编码器了,成本高了点。

网友:
9楼的办法好像不错,学习了

网友:
如果同步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圆带,而后采用交叉的绕法,就可简单实现正反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嘿嘿

网友E:
如果A、B轴只是在大约90度范围内做正反向来回转动,那么用2个四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A、B轴只是在大约90度范围内做正反向来回转动,那么用2个四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了!

能否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如下2个方案: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也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下2个方案:

第二个是反平行四边形结构,很简洁。
但是第一个怎么实现的?没看明白。

网友:
路過這......學習一下高手們所發表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反平行四边形结构,很简洁。
但是第一个怎么实现的?没看明白。

第1种方案同步性好于第2种。但是复杂点。
中间是1根杆。杆的中间销轴固定,可以转动。驱动可以设置在中间杆的中间,也可以设置在两边的轮子上。

网友:
距离远了可以用带传动,就是不知道你需要传递的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1种方案同步性好于第2种。但是复杂点。
中间是1根杆。杆的中间销轴固定,可以转动。驱动可以设置在中间 ...

恩,不错,很巧妙!

网友F:
楼主,有个问题想问下:正反90度转动,是时刻保持相反的角度位置还是只需保证零度和九十度的位置?

网友:
交叉带最简单,最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个问题想问下:正反90度转动,是时刻保持相反的角度位置还是只需保证零度和九十度的位置?

是要时刻保持相反的角度的。
如果只是保证零度和九十度的话要看中间运动的情况了,不一定行。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可以说出来一起参谋参谋。

网友:
用平皮带轮交叉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看一看,学习学习。。。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搬板凳。。学习上课。。。

网友:
学习啦,想法真的不错

网友:
反平行四边结构,真的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下2个方案:

好方法,向老师学习......可否收留学生/学生有好多不懂的问题想赐教..

网友:
学习学习,高手赐教。

网友:
直接啮合呢

网友:
齿轮传动要怎么转就怎么转不可以吗

网友:
加两个齿轮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精度要求,可以用凸轮、杆结合使用,如果在90度范围,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俺看两个张紧轮的方案挺好的

网友:
用交叉带传动就能解决。

网友:
强了,高手好多呀

网友:
用两个曲柄滑块机构也可以实现。容易控制角度。滑块可以用齿轮齿条机构实现运动的转化···

网友:
如果同步性有严格要求的话 可以用电机带动转向箱来实现 。

网友:
两对锥齿轮交叉传动,
1m长的轴,两端安装锥齿轮,中间是电机和齿轮,AB两轴也安上锥齿轮,同时和中间轴啮合。

网友:
用圆带交叉可以,就像缝纫机上的~另还有你的转速怎么样?如果没有要求我感觉在A/B轴端面挂蜗轮,然后在A/B轴中间装跟双头蜗杆可以实现,方法不唯一~还有其他的~

网友:
蜗杆两头分别为左右旋~~,呵呵就像在圆棒上车正反牙的道理一样

网友:
机械结构越简单越好,不要搞得太复杂哦!

网友:
链传动效果好,传动比有保证,

网友:
使用同步电机  最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皮带进行交叉看行不,要不就加一个齿轮

网友(2012-11-28):
用链条的正反面就可以

网友:
一早上就看到好贴 扩展了思路啊 带交叉 加两个辅助惰轮(可换成链条传动) 双曲柄机构非常不错
不知道两个蜗杆(左旋和右旋)在一根轴上 与两个蜗轮 行不行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4个小锥齿,
上边两个锥齿背靠背就是两轴反向,同向就使两轴同向
上边轴如果加联轴节多远都行

网友(2013-03-30):
这些方法真是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这里有个简单的,呵呵。这个应该很简单了吧。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双面同步带也可以实现两轴转向相反,不过要加两个辅助轮。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如果要精确控制,我个人觉得齿轮齿条比较好,距离远不是问题,可以在两根轴上安装齿轮,用齿条来过渡两轴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实现你所要求的运动了。

网友(2018-08-09):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种答案,交叉带传动。
是不是因为交叉传动中部会有摩擦所以只能用平带?

平带也不能交叉的,一般交叉用的是摩擦带,圆形截面那种,平带的话用法与双面同步带相同,与之反转的轴要使用皮带的另一面来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