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什么减速器?

楼主(2011-04-04):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只有2根轴,由三个齿轮配合的方式叫什么式减速器,我只知道这属于2级减速器,即不像展开式,也不像同轴式。

网友:
间歇传动的?

网友:
应该是专用的减速器吧,为了改变传替轴的方向,普通的减速器都是平行轴方向通过齿轮减速,这里用了涡轮蜗杆改变轴的传替方向,值得借鉴,牛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遇到的都是2轴,四齿轮的,现在面对这家伙,不认识了。

网友:
应该是专用的减速器b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有什么讲究吗?叫什么减速器。

网友:
多加一个齿轮 貌似起到改变转轴方向的效果(惰轮)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LZ能否再把问题详细介绍下。
这个图就是一般的平行轴齿轮传动再加上一个蜗轮蜗杆。
平行轴齿轮中间的惰轮只起改变传递方向的作用。
并没又看出这个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是没特别之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想知道这样设计的好处呀,一般我们设计时都是2轴,4齿轮配合的,我也是头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这种减速器的传动比在什么范围内呢。

网友:
应该是惰轮,改变方向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只为改变方向的话,设计成三轴,四齿轮也可以的呀。就是偏偏三轴三齿轮

网友:
中间的惰轮:
1.可能是为了改变传递方向;
2.为了便于安装,或避让其他装置,而人为的加大中心距

蜗轮的优点是:停机后,自动锁定。估计此装置停启频繁
单纯的垂直轴传动,可以用锥齿轮传动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8楼正解,我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不好说这样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从图上看,上方右边的那个是主动电机,传到蜗杆这里没有多大的减速,如果没有其他限制,可以将电机直接与蜗杆连接。估计是位置不允许,才这样设计。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复杂。

网友:
特殊的蜗轮蜗杆减速箱,这样设计可能适应用户的要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看明白,传动原理?结构组成?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