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5米长的筒类管件?

楼主(2011-04-05):
两头的法兰需要加工,请问大侠们如何做工装装夹呢?车床。又法兰端面对轴线的垂直度0.2 ,

网友A:
先加工好法兰、套筒再焊接,焊接后无需再加工。

网友B:
有难度,即使掉头,两次车 ,床子也要8米了 ,刀杆那长的振刀也厉害的  期待高手解决,学习。

网友:
建议做何内孔相配的圆木塞,打进孔内,木塞中间用螺杆紧固牵引,提高刚性。(乱说的,)

网友:
加工设备是什么型号的? 法兰需要进行什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好法兰、套筒再焊接,焊接后无需再加工。

不行,必须焊后加工,法兰端面对钢管轴线有垂直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难度,即使掉头,两次车 ,床子也要8米了 ,刀杆那长的振刀也厉害的  期待高手解决,学习。

床子够大,现在就是如何装夹,工装怎么弄好。以前我们的加工方法是这样的,做钢管内支撑工装,但是不经济实惠,成本太大。所以想办法改进下:如图:

网友:
焊接后精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焊后加工可以使用便携式法兰加工机加工。

网友:
应该可以不知形位公差几丝

网友:
做个大中心架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