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界面中中心三个平面的大小如何调整,使其放大?

楼主(2011-04-05):
catia界面中中心三个平面的大小如何调整,使其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开catia界面   选择工具点击展开  里面有个选项单元  双击它  出现一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的右面模型树上  选择基础结构这个树,选择零部件基础结构  双击     选择显示   里面的轴系统显示大小,更改数值的大小,三个坐标面的大小就会改变。

楼主:
多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留个脚印,过来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