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功率讨论

楼主(2011-04-05):
电机与飞轮直接连接,飞轮最终匀速转动,没有角加速度,请问电机的功率该如何选择?

网友:
飞轮总是由静止逐渐加速到一定速度的,然后保持匀速,最后还要停止,在启动和制动的过程中产生角加速度。所以电机必须提供启动和制动的的功率消耗(还有飞轮匀速转动时摩擦带来的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里面的数据不好确定啊

网友:
正要去学习,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
电机功率的选择应该根据飞轮质量和负载大小来定的!

网友:
社区有这方面的资料,搜搜!

网友:
这方面正好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不知道多重,启动时候电机别烧了就行,等匀速转起来消耗功率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