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与plc问题

楼主(2011-04-05):
大家好,我现在想买一台国产的plc,要求控制4个步进电机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比较合适,比较好用呢?
还要问一下,现在的plc好像都没有显示屏的,那怎样编程呢?或是不是要另外配一个显示屏?
如果用单片机,单片机该怎么做?先谢谢了````

网友:
台湾的台达PLC还可以,PLC可以用电脑来编程,安装该品牌PLC的编程软件即可,再通过数据线传给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说一下具体用什么型号么?

网友:
台达的ES2系列PLC还不错,具体型号要看你的实际需要,即IO点数而定。

网友(2015-05-21):
可以考虑国产PLC,矩形PLC,一个PLC可以带6个轴,即6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可以独立6路输出200K高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