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上装动力铣削头可以提高粗加工效率和改善排屑的问题吗?

楼主(2011-04-05):
请教数控车床上装动力铣削头可以提高粗加工效率和改善排屑的问题吗?不知可不可行, 另外,铣削头的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要看你产品利润了,装了肯定能提高效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数控车床上装动力铣削头可以提高粗加工效率和改善排屑的问题吗?不知可不可行, 另外,铣削头的价格大概 ...

你是不是指旋风铣呀?如果是的话肯定会提高效率的.

楼主:
旋风铣表面质量可能好些, 我没试过,我担心两个问题: 1. 车床主轴是否能承受铣削的径向力和振动  2. 铣削头的力量是否够,因为要装到车床上铣削头不能太大.   如果有哪位朋友试过,请提一下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