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加工

楼主(2011-04-05):
         我用小龙门铣床YT14刀片铣普通45#钢,铣出的表面会烧伤,不知怎么回事,请大侠帮忙

网友:
会不会粘刀啊?:):):)

网友:
转速太高

网友:
考虑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吃刀量太大,没有采取有效的冷却,导致表面烧伤。
2,刀具的角度问题
3,床子的主轴打的太正了,简单的说吧,万能铣床的主轴一般不能打成与工作台完全垂直的状态,为了避免粘刀,跟刀情况的出现,一般主轴最下面与最上面有2到3丝左右的误差的
,,上述个人一点看法,不足之处还望海涵与指教。

网友:
具体情况比较难判断因素很多

网友:
第一检查刃口磨损情况(刃口钝了或碎了),第2检查切削速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