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式蓄能器买来之后还用充气不?

楼主(2011-04-05):
有人说买来的蓄能器中带氮气,还有的说不带,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郁闷中

网友:
肯定要充气了
冲到你需要的压力

网友:
只要检测一下蓄能器的气体压力就可以了。
绝大部分来说是需要用户自己充的。
除非你在订货时特别说明。系统集成厂家可能会帮你充好。
而且高压蓄能器的运输问题也值得考虑。
应该运输车辆也需要资质吧。

网友:
以前做工程的时候,现场HYDAC的蓄能器,都是后充的氮气。

网友:
一般是后充气,如果特别要求则另当别论

网友:
只要用充气工具检测一下蓄能器的气体压力就可以了。有的厂家出厂时蓄能器里有一些气体,但压力不高,大约在3MPA左右。有的则没有。使用者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充气。

网友:
我们工厂用的时候就是现场充的,其它的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
蓄能器的充气压力是和油的工作压力有关的,一般要大于液压系统最高工作压力的25%,小于液压系统最低工作压务的90%。蓄能器厂家并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所以一定会是自已充氮气的。

网友:
蓄能器的压力要调到系统压力的80%~85%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见过怎么安装的呢,只看到使用

网友:
买蓄能器时有说明书的 要自己看看,上面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
看你需要多大的压力了。。。。。。。。。。

网友(2011-05-09):
我们常用的就是拉过来后在制氧厂冲的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