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编写,哪为大侠帮忙编下这个图的宏程序啊!

楼主(2011-04-05):
毛坯直径100,厚10;钻16个直径10的孔;孔的分布小圆直径40,大圆直径60

网友:
有带高手分解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我只会用海德汉iTNCT530系统把它编出来 给大家看看 但是对你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我现在对发那克系统已经淡忘的差不多了,献丑了

楼主:
看不懂饿,有谁能用FANUC编下的

网友:
可以用极坐标和局部坐标做  比宏程序还要快  个人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这是宏程序题目,老师就要求用宏程序编,不能用别的!

楼主:
各位高手们,帮帮忙啊!小弟急用!做毕业论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大侠们看看,对否,       小弟是做数车的也是接触宏程式,再此让大家见笑了啊,还请高用们多多指点,给予更正错误,再此先谢谢了啊
                                                                                      O1234
:                                                                                   #11=0
:                                                                                   #12=90
G00 G50 X0 Y0;                                                           #13=4
Z5。;                                                                           #14=20
#1=0;                                                                         #15=100
#2=90
#3=4                                                                      N20 #16=#20*COS[#11]
#4=30(中心半径)                                                      #17=#20*SIN[#1]
N10 #6=#4*COS[#1]  (X值)                                     G1  X#16  Y#17
       #7=#4*SIN[#1]   (Y值)                                      G81 Z-12R2.Q3.F
                                                                                     #11=#11+#12
      G1 X#6  Y#7                                                           #13=#13-1
      M98P1234                                                                IF[#13GT0]GOTO20
      #1=#1+#2                                                               G80;
      #3=#3-1;                                                               M99;
      IF[#3GT0]GOTO10;
     G0Z100;

网友A:
兄弟 别的我没看懂 ,是因为我也不会 ,不过g81好像 不是这样用吧  ,Q 是什么意思 ,个人知识狭窄!!!

楼主:
O153;
G90 G54 X0 Y0 S300 M03;
#1=30;大圆半径
#2=0;起始角度
#3=20;小圆半径
#4=0;小圆旋转起始角
N10 #5=#1*cos[#2];
       #5=#1*sin[#2];
       #2=#2+90;
N20  #7=#5+[#3*cos[#4]];
        #8=#6+[#3*sin[#4]];
        #4=#4+90;
IF [#4LE360] GOTO20;
IF [#2LE360] GOTO10;
G0 Z50 M05;
M30;
谁帮忙看下,这个哪里有错误,我感觉这个肯定是错的,这是我买的一本宏程序书上编的,里面连G81都没得,希望高手帮忙改正一下。

网友(2021-04-03):
引用 网友A:
兄弟 别的我没看懂 ,是因为我也不会 ,不过g81好像 不是这样用吧  ,Q 是什么意思 ,个人知识狭窄!!!

当年刚出茅庐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