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YAG激光切割机(不是广告)急!急!

楼主(2011-04-05):
  想卖一台YAG激光机,现已经订了合同,还未付订金.使用过或者正在使用YAG激光切割机各的位朋友能否讲一讲该机的优缺点,对 钣金件制造合适吗?

楼主:
朋友们!帮帮忙!急阿!!!!!

网友:
氙灯泵浦的吧,脉冲式,光电转换效率低,功耗大,使用成本高,激光行业目前只有焊接还在大批量的用,

从激光技术发展的角度讲,目前的地位称之为垃圾也不为过,激光光源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优点就是便宜,米少的可以考虑,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偏见。目前深圳迪能和武汉华俄都是主打做这玩意的。年销量不小。只要你的YAG激光器稳定,干薄板还是能酬和用用的。虽然速度差点,但价格也摆在那里啊。不知道楼主担心什么?

网友:
我的600W的,用了一年多了,感觉还行,主要切割1.2mm~5mm其中薄板为主,因为主要生产机床钣金,材料厚度较杂,数冲难以胜任,所以选择了YAG激光机。

网友(2012-01-10):
我也听说迪能和华俄不错,但是贵啊

网友:
我用的迪能的,主要切割2mm以下薄板,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说实在的,这种机器如果不是你米太少真的不要买,效率非常低,维护麻烦,各种耗材寿命都是100多小时,能耗大一个小时要20多度电,米够的情况下建议买500W光纤,90多W,维护简单,除了聚焦镜就没什么耗材了,一小时耗电6度,效率是YAG的5倍,综合单位成本最起码比YAG的低10----20倍。干一年多的那50W就节省出来了。。。

网友:
如果资金短缺可以买个二手百超,通快等一线品牌的还是很值的。

网友:
我用的是华俄,买来已经三个多月了,主要是自用,每天切割2-3小时,换了几块保护镜片,没怎么维护过,这东西主要就是激光器的好坏关系到切割质量,国产的与进口的激光器切不锈钢时就能发现还是有区别的(烧边现象),国产主打650W,进口为500W,我选择500W主要原因还是切割效率相近电耗比国产的低,切不锈钢反比切碳钢好切,在不追求效率满足自用的情况下(主切3mm以下)够用了。主要耗材就是灯管与保护镜片以及蒸溜水,据说灯管正常切割寿命在600小时左右,每小时耗电在20度左右,切薄板光纤肯定好,大功率切中厚板肯定棒,25以上的板我看还是火焰与等离子的天下,呵呵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