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可以这样串起来用吗?

楼主(2011-04-05):
换向阀可以这样串起来用吗?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你不怕各个油路相互干扰么?

网友:
不同时换向,恐怕只有一个能换向

网友:
这几个回路会互相干涉的,一般应该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
建议在外负载大时不宜采用此回路,不容易实现执行元件的复合动作

网友:
没见过这个干过啊,估计相互干扰

网友:
先不说你的动作顺序是什么样的,发热就是个大问题吧?
谁设计的,很怪异!
如果要征求意见,最好来个完整的原理图,再说明动作要求,大家好给你个意见。

楼主: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误操作
三个换向阀
只能一个在工作状态

网友:
这样设计仅仅是为了第一个油缸的回油为第二个油缸提高进油,以此类推,但是,进回油油量需考虑;而且,如果可以,直接串联油缸就可以了,但最好也要加相关补油、溢流,有一种同步回路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是一个互不干扰回路,这么设计可以,但注意回油阻力。

网友:
标准的阀是不能这样用的,一般的阀的t口,即回油口都有一个压力限制,楼主这样设计原理可行,但实际应用时候要对一般的阀做特殊改动才行。一些多路阀是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进油口并联,出油口串联  应该可以实现一个工作状态

网友:
换向阀可以这样串起来工作,如果目的就是防止误操作是可行的。另外要是你的机器工作频率不高的话,还可意外的获得一个方便散热的好处,因从阀上回油要比从溢流阀上回油发热要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有新的收获,每次逛论坛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此油路联接油缸,会闷住电机  ,
接其他负载另议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老是感觉不妥~~
虽然没怎么画过,但看过的系统图也不少
这样的还是头一次,希望楼主更贴讨论

网友:
这是一个互不干扰回路,这么设计可以,回油阻力增大。

网友:
得看几个执行原件的外负载了 要是外负载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此设计毫无实际使用价值!

网友:
小于6MPa的使用压力情况下可以使用~!批阅!~

网友:
前几天看到个起重机的液压回路好像就是几个换向阀连着用的
没实际应用过,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小于6MPa的使用压力情况下可以使用~!批阅!~

比较有经验的回复

网友:
串联回路若联动时,当各执行机构负载压力之和小于或等于系统压力,则每个机构均可以动作,若是执行机构是马达则可以连续工作,若是油缸,这其中之一到达极限则整个系统动作受限。该设计不能防止误动作。
在换向阀动作时,换向阀瞬间关闭会导致电机过载烧毁,应在阀进口加个溢流阀。

网友:
这样的回路是可以的,但是还得加些阀才能保证需要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