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原理图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楼主(2011-04-05):
这是某系统图的一部分
液控单向阀用来使油缸保压
各换向阀串联防止3个阀后面的执行机构同时动作
请问这个图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网友:
只能伸出不能回来呀!其他不明白

网友:
可以用,最好在泵前加一个溢流阀。

网友:
是啊!泵的出口端应该有溢流阀和单向阀。而且图片上面那个单向阀不是液控单向阀的符号。

网友A:
泵的出口应加个溢流阀,另外在进口设置调速回路或者回油调速,要不这缸容易颤动。

网友:
确实,只能伸出去,回不来。

网友:
图片上面那个单向阀不是液控单向阀,应改为液控单向阀

网友:
改为液控单向阀,还可以啊

楼主:
是液控单向阀
控制油路的线条是黄颜色不太清楚
泵出口肯定有溢流阀
缸的大腔有进口节流调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缸的颤抖有哪些原因引起啊和解决方法

网友:
不懂什么东东   学习学习

网友:
液压学习当中,向各位前辈学习,只能在此一顶

网友:
补充一下图上的单向阀应该是画错了,黄色的信号线画的位置不对,楼主你说是不是?

网友:
泵的出口端应该有溢流阀和单向阀。而且图片上面那个单向阀不是液控单向阀的符号。

网友:
这从理论来讲,缸的运动也是一个力的平衡过程,与负载虽是刚性连接,但也需要考虑刚度的影响,假设阀突然换向,这时候容易产生动态平衡而极易震动。如此系统缸前面的液控单向阀,理论是液控口加压,阀芯开启,但仔细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加载梯度,如果这时候油缸突然伸缩,系统没反应及时,液控单向阀的阀芯就会颤动,当然油缸就会开始跟着颤动。解决的办法应该加调速回路,或者用专用阀来解决。

网友(点评):
这人咋这么牛掰啊

网友:
液控单向阀画错了,泵出口没有安全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泵的出口应加个溢流阀,另外在进口设置调速回路或者回油调速,要不这缸容易颤动。

缸颤动都能看出来,这个太N了。。。。膜拜中

网友:
单向阀不是液控单向阀的符号

楼主:
不好意思
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口确实画反了

网友:
        补充一下 吧,看了楼主的回帖补充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接液控单向阀的三位四通阀中位机能选择有误,不知你的具体工况,但有一点你的这个液压锁是不会及时锁上的,会有一个泄压过程,油缸不会马上锁住,会有一个小的回程。按你这个原理图最后一路可以选中位机能H型的,但要考虑流量、回油背压、液压冲击等因素。

网友:
楼主,做液压原理图也太草率了吧!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M3 S: y' s$ @. f
另外串联油路自身的缺陷很大,要注意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