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有个零件用棒料做,求助编程

楼主(2011-04-05):
KND系统,有个零件用棒料做,装夹一次做三个,也就是说加工好切断,再加工再切断。。。就完成。我听说好像是用设定坐标就可以啦,不知道怎么编这样的程序,求高手指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http://bbs.buy0668.com/thread-73734-1-1.html看看这个网址有你要的命令没,还可以在对刀是z方向三个数值,调取刀补实现三次加工

网友:
用子程序 循环 就好了

网友:
直接调用子程序做几次都行啊

网友:
请上图纸,这样更直观,清楚,用子程序循环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你可以关机床锁用MDI移坐标,还有就是运用T0000也可以移坐标,假如要用子程序可在中间用G50移坐标。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这几天较忙没时间上。我就简单写个程序,各位看怎么循环才好。
M3 S2000
T0101
G0 X20 Z1
G1 Z0 F80
X25
Z-10
G0 X26 Z50
T0202(车内孔)
T0303(割断)
重复三次,这样的程序怎么编,以前用过华兴的,有个指令就是设定坐标系,好像是G28,另外程序断号不能自动生成,是不是要在参数里面设定啊?等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