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05):
铝件,怎么加工才能减少钻孔后的毛刺,或者毛刺越小越好

网友:
1,找一个合格的鉗工,自然会打!
2,8mm孔可以磨三尖钻头打,2.5的孔可以背面打通,正面锪倒角。
3,如果多的话,叠起來一起打。

网友:
叠起来一起打的话,如果压的够紧,中间的就不会有毛刺,只是上面的和下面有少许

网友:
如果是单件加工,首先钻头要磨的够锋利,快钻速,低进给,视情况而定是否需要用薄板钻头,如果批量,可以考虑楼上的意见,多见叠加,效率还高,但是,多件一定要加紧,不能有大的空隙,只有那样才能保证毛刺尽量的小。。

网友:
公差不高的话,叠起来,水切割

网友:
纯属个人意见~~要是量大,就开模具,冲压成型!
量小,就只能钻,或者是一批叠加放一块夹紧,线切割内孔,最后再加工Ф4.5×90°!

网友:
我还没亲自加工过铝件,向各位学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切割是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
利用三四百MPa的高压水切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费用高吗
很少听到有这样的机器的加工厂

网友:
肯定用铣刀来钻孔,然后用倒角刀来倒角……

网友:
用模具冲压成形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磨薄板钻,在工件钻通时调下来是一片金属片,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毛刺,水切割,电脉冲也可以,不知成本怎样。

网友:
底下垫块木板压实

网友:
进给速度和转速可以调下,或者使用左旋刀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冲压工艺,一天一千件跟玩似的

网友:
水切割投资得大吧?一般这小件没必要吧

网友:
开副模,直接冲压成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小疑问,孔加工完不都得倒角吗,这样就去掉了毛刺。那为什么还要要求钻孔后毛刺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件比较薄
如果毛刺太大
倒角比较难搞

网友:
你这种完全应在压力机上冲压成型。

网友:
建议投模具,孔冲压成形,效率高!

网友:
个人意见,开模具吧,,,整副模具用不了多少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整个冲压模具大约要多少钱

网友:
我有个朋友那开模(以我们以前在那开的价格估),不到1700吧,要么你线割吧,0。5/P还不到(全包),一点毛刺没有
13632567132

网友:
水割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还请上面的大侠多解释哈!

网友:
对,绝对用冲压成型快得多。毛刺人手去除,成本低很多

网友:
其实加个一个小型磨具,冲压应该比较经济。再将另一面倒角。

网友:
可以用超高速,低进给的方法试试,切入和切除的时候稍慢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我原来公司估算的话,3000以内吧

网友:
毛刺和铝件的材质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