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加工

楼主(2011-04-05):
请教各位老师们,紫铜加工(直径30,里孔25,厚度5,光洁度3。2要求:不能用沙纸抛光,毛坯是35的棒料)用什么样的刀具?吃刀量多少?进给量?谢谢

网友:
直径30,里孔25,厚度5? 按尺寸管壁厚为2.5mm。
35的棒料材料利用率太低,成本太高。建议使用挤制紫铜管。

网友:
直接买管材,可以吗!!

网友:
粗糙度是内孔还是外壁,长度多少,有同心度要求吗?铜管的同心度要问一下铜管厂,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2011-05-05):
直接去订做管材,就可以了  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