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螺纹怎样车?

楼主(2011-04-05):
车方形螺纹怎样看铭牌表挂轮啊,哪位师傅能告诉我一下吗?越详细越好哦

网友:
什么型号床子。你说的方形也就是矩形螺纹了???和一般的螺纹正常挂就是了。挂螺距的方法只是按照螺纹的性质分的,跟什么形状没关系---形状只是你的刀车出来的

楼主:
CA6140,白钢车刀的宽度是5MM。我不晓得怎样看铭牌表挂轮。头一次车,以前都是车三角形螺纹的。

网友:
顶一下,看看,菜鸟,不懂

网友:
跟三角形一样的。只是刀不一样。

网友: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截面是方的!

网友:
根据螺距要求,按铭牌选择。和三角一样只是刀的形状不同罢了。

网友(2011-05-10):
只是刀形状与三角螺纹不同,挂论打法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错,就是那样的

网友:
是T型螺纹吗?用成型刀就可以